[求助] 如何更改connect rule VDD默认值

楼主(2023-02-02):
       各位前辈好!小弟在做模数混合仿真,Cadence默认的connect rule是1.8,但是工艺的VDD是1.2。每次都要手动把VDD改为1.2。
       想问下有没有办法把connect rule中VDD的默认值改为1.2?

      我按照这个路径找到了connect lib的规则文件,但是此文件是只读文件,不能修改。
      各位前辈走过路过能不能指点一下

楼主:
自顶。有没有路过的来指导一下啊

网友A:
最笨的方法就是自己定义一个本地的connect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笨的方法就是自己定义一个本地的connectLib

请问自己定义一个本地的connectLib以后,怎么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