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hopper仿真tran pss问题

楼主(2023-02-02):
各位好,我刚开始入门analog ic。最近接触到了chopper bandgap的项目,在研究pss仿真。想说一说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有人能够给以指导,我非常感激!
我对pss仿真的理解:chopper bandgap中,我们希望这个系统是线性的。当一个周期性信号进入这个系统,得到的希望是线性的结果,也就是说,稳定之后的周期性不会受太多影响。因此,进行pss仿真,如果仿真能够收敛,说明这个系统稳定且基本线性。就像直流工作点一样,小信号在这附近近似线性工作,所以可以以pss的结果作为基准,此后进行pac pstb等仿真。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tran和pss的区别。我认为的是,pss必须是周期性信号,让系统有一个稳态的响应。tran的话,即便出来了结果,它不一定是稳定的结果?

还有就是,chopper的频率问题。当chopper频率在运放GBW之内,能够收敛。超出之后也能够收敛。试了几个值,频率越大,环路增益、稳定性和psrr性能先变差,后来又变好一些了?

最后就是pac仿真里面的sideband,请问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2023-03-12):
pac里的sideband自己理解是输入信号的频率范围,斩波频率以内的是基带,以外的是谐波频率

楼主(2023-04-11):
引用 网友A:
pac里的sideband自己理解是输入信号的频率范围,斩波频率以内的是基带,以外的是谐波频率 ...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谢谢你的回复!我和你的理解是一样的,我认为的是,eda在仿真的时候会加入一个信号。sideband就是对应的基波*n附近的边带信号,eda自行将这个边带信号加进去了,所以pac输出时,对这个信号也有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谢谢你的回复!我和你的理解是一样的,我认为的是,eda在仿真的时候会加入一个信号 ...

老哥请问加了斩波后仿真压摆是不是还是同样用tran跑

楼主(2024-06-16):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问加了斩波后仿真压摆是不是还是同样用tran跑

tran肯定能跑滴,感觉看一个周期的建立就行,毕竟都是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