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文件怎么解开?

楼主(2023-02-02):
求助大神,.run文件提示找不到License Feature,但是看了下Licence,Feature是在的,这种问题怎么解?

网友A:
如果是 2019年以后的版本,需要先 patch .ru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2019年以后的版本,需要先 patch .run文件。

2014的版本。我先patch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2019年以后的版本,需要先 patch .run文件。

patch结果是0 changed

网友B:
2014的版本用老的EFA做l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4的版本用老的EFA做lic

我有license,license起了之后也看了,确实有feature,但还是提示找不到

网友:
scl 的版本问题吧,用2014年前后的老版的scl 启动license看看,

网友:
可以试试 scl_v11.10,  不过我用 2018.06的 scl 也能解 2011年的 .run, 估计还是你的 license有问题

网友:
估计你的lic没pid

楼主:
解决了,license里指定的snpslmd与起license的lmgrd版本不匹配,snpslmd用的是2021的,lmgrd用的是2018的,都改成2018的就好了

网友:
pid 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2019年以后的版本,需要先 patch .run文件。

请教大佬,应该用什么工具来patch?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佬,应该用什么工具来patch?

坐对群山青分享的那个 pat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对群山青分享的那个 patch

哦哦,对于.run这种混合打包的数据,那个patch也可以直接用上去的是吗?
我试试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