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 alert信号 是否可以不接到内存控制器?

楼主(2023-02-03):
有些老平台  这个信号接到控制器,新的平台 这个pin 直接NC,是否有清楚这块的高手?

网友:
DDR4开了Data CRC或者CA Parity的时候,需要根据Alert返回的值来检测是否有CRC或者Parity错误,然后控制器会进行后续的处理,比如Retry或者产生中断信号

楼主:
今天问了 intel那边的FAE,反馈 现在最新的处理器 现在 不再用这个中断信号,除了DDR4 ,DDR5 也不用这个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