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控制xrun的tcl脚本,是否有类似wait语法

楼主(2023-02-03):
在做一些混合信号仿真的时候,虽然用到了uvm环境,有数字tb,但是模拟同事并不懂sv,他们更倾向提供tcl的测试用例,并且用的是比较简单的语法。
再做一些tcl激励和数字信号配合工作的时候,暂时没有太好的自动化办法
tcl可以比较容易去force 信号,sv那面wait就可以简单得到

请问论坛各位大佬,是否tcl这面有类似wait的语法,可以wait digital那面信号状态这样可以实现双向的"握手"
(也在找doc,但是找的方法不太科学,暂时还没找到)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看看ucli这个pdf, 使用stop命令可以提供断点功能, 这里有个简单的代码片段, 仅供参考:  stop -change tb.aa -command {puts RunTime:[senv time]:[show -radix hexadecimal -value tb.aa]; run}

网友:
不懂学啊,sv不行v也行啊

网友:
调用linux system的slee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看看ucli这个pdf, 使用stop命令可以提供断点功能, 这里有个简单的代码片段, 仅供参考:  s ...

你这个厉害了

网友(2024-12-04):
但是这个是VCS的,xrun的也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