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键调孔时virtuoso窗口报Warning

楼主(2023-02-03):
O键调孔时virtuoso窗口报Warning,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是不是技术库掉了或者tech file错误了,如果不是把virtuoso启动目录下的.cadence备份后删除 ...

TF文件tech.db存在于PDK 库中,技术库没有掉。
你说的virtuoso启动目录是指virtuoso的地方吗?
.candence是什么作用,删掉会出问题吗?

网友(2024-12-18):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