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键调器件的时候virtuoso窗口报error

楼主(2023-02-03):
i键调器件的时候virtuoso窗口报error,有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设计库跟工艺库的关联是不是掉了,重新attac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库跟工艺库的关联是不是掉了,重新attach试试

关系没有掉。重新Aattach仍然还会报错。这个报错和我上一条求助中O 键的warning同时存在的。

网友B:
错误信息显示的是没获取到这个cellview的technology file,所以再次attach一下工艺库到设计库里面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信息显示的是没获取到这个cellview的technology file,所以再次attach一下工艺库到设计库里面是对的。 ...

ic 617 virtuoso时也会报错
册:  ------- +创建新相册

upload

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