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pposab_3t_ckt电阻接法问题

楼主(2023-02-03):
各位大牛们,请问SIMC的rpposab_3t_ckt电阻,3t是表示3端电阻吗?PLUS/MINUS/B三个端口吗?
那么请问B端在原理图中是要接到VDD吗?
在做LVS netlist比较时,一直提示如下错误,请问是哪里出问题呢?要怎么处理?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rpposab_test
SOURCE CELL NAME:         rpposab_test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         1

Nets:               2         3    *

Instances:          2         2         rpposab_3t_ckt (3 pins)
                ------    ------
Total Inst:         2         2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         1

Nets:               2         3    *

Instances:          1         1         rpposab_3t_ckt (3 pins)
                ------    ------
Total Inst:         1         1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1          1            0            0

   Nets:                2          3            0            0

   Instances:           1          1            0            0    rpposab_3t_ckt
                  -------    -------    ---------    ---------
   Total Inst:          1          1            0            0

o Statistics:

   2 parallel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2 parallel source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o Voltage Names Matched by Wildcard:

   Power Names from Layout:

                 VDD

   Power Names from Source:

                 VDD)
                 (VDD
                 VDD

网友A:
3t代表器件是三端口,正常两端口电阻的bulk默认接sub,3端口就是把bulk提出来,可以单独给一个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t代表器件是三端口,正常两端口电阻的bulk默认接sub,3端口就是把bulk提出来,可以单独给一个电位 ...

那请问rpposab电阻就是P型的电阻,bulk接vdd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rpposab电阻就是P型的电阻,bulk接vdd应该是对的吧?

不一定  要看电路上电阻的well type 是nwell还是pwell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请问rpposab电阻就是P型的电阻,bulk接vdd应该是对的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原因已经找到了,给大家分享下吧,也许是我软件版本的问题吧。
1、在画原理图把电阻的plus和minus接反了,和版图接法不一致造成的。
2、在原理图使用HspiceD抽取netlist时,软件抽取的电阻3端对应的Netlist有加了一个“()”括号,
     把所有电阻的netlist的“()”括号去掉,和版图netlist比较时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修改前:
xr176 (net0691 net0688 avdd) rpposab_3t_ckt w=1u l=8u mr=1 mismod_res=1 flag_cc=0

xr175 (net0691 net0687) avdd rpposab_3t_ckt w=1u l=8u mr=1 mismod_res=1 flag_cc=0

xr174 (net0462 net0687) avdd rpposab_3t_ckt w=1u l=8u mr=1 mismod_res=1 flag_cc=0

修改后:
xr176 net0691 net0688 avdd rpposab_3t_ckt w=1u l=8u mr=1 mismod_res=1 flag_cc=0

xr175 net0691 net0687 avdd rpposab_3t_ckt w=1u l=8u mr=1 mismod_res=1 flag_cc=0

xr174 net0462 net0687 avdd rpposab_3t_ckt w=1u l=8u mr=1 mismod_res=1 flag_c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