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 配置寄存器做scan mode信号

楼主(2023-02-03):
设计使用I2C 配置寄存器做scan mode 信号,在进行ATPG时 spf 文件中的test_setup过程 请问该如何写,求助各位大神 ,波形如下  上面是sda 下面是sc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第3个问题 ;set_build -instance_modify {scan_mode_reg TIE1} 设置的

波形造的不对,建议仔细观察spf中一个v{}相当于波形中哪一段,找到规律后才能正确创造波形。

网友A:
在test_setup中 一个cycle一个cycle的创造波形,例如:
v{ "scl" =1;"sda"=1; }
v{ "scl" =1;"sda"=0; }
.........
注意,一个v{ }相当于波形中scl的1/4,这样才方便造波形,还要注意错位,否则后仿scan mode可能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est_setup中 一个cycle一个cycle的创造波形,例如:
v{ "scl" =1;"sda"=1; }
v{ "scl" =1;"sda"=0; }

你好 我按照这样创建后 run_drc  scan chain  trace_cell 显示为0  ,打开gui 显示 那个reg  scan mode 信号还是XXX 状态 没有成功。。。;
请问这个对周期有要求吗?

目前我没法 就在set_build 时将这个reg 替换成TIE1,进行的,虽然可以生成pattern 但是导致覆盖率不准确。。。

还有请问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处理这种情况的?

网友A:
1. 周期看你I2C的配置周期,也即是SCL周期
2. 没有进入scan mode说明你没有配置成功,波形造的不对
3. 你是如何将这个reg tie1的?修改网标?
4. 你可以先手动将scan mode reg tie1,然后仿真dump波形,查看I2C配置波形是否正确,为什么scan mode没有起来,反复迭代几次,最后才能配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周期看你I2C的配置周期,也即是SCL周期
2. 没有进入scan mode说明你没有配置成功,波形造的不对
3. 你是 ...

上面第3个问题 ;set_build -instance_modify {scan_mode_reg TIE1} 设置的

我使用tmax 查看test_setup 波形 发现的确和我想要的不一样,原因时工具自动把上下两个相同的V合并了,如下图所示:

请问这如何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test_setup中 一个cycle一个cycle的创造波形,例如:
v{ "scl" =1;"sda"=1; }
v{ "scl" =1;"sda"=0; }

请教下,是不是用修改完的spf,重新产生testbench 来做仿真啊?谢谢了

楼主:
谢谢回答,虽然我最终还是没成功,I2C配置寄存器 有点小复杂,请问可以使用scan clk  scan reset scan si信号写一个寄存器进行dft_mode信号使用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虽然我最终还是没成功,I2C配置寄存器 有点小复杂,请问可以使用scan clk  scan reset scan si信 ...

那你还不如直接找一个端口用于scan_mode控制。

网友C(2023-07-12):
引用 楼主:
上面第3个问题 ;set_build -instance_modify {scan_mode_reg TIE1} 设置的

可以用Loop来指定重复次数,避免“上下两个相同的V被合并”的问题。

例如:
Loop 2 {v{ "scl" =1;"sda"=1; }}

楼主(2023-08-15):
引用 网友A:
1. 周期看你I2C的配置周期,也即是SCL周期
2. 没有进入scan mode说明你没有配置成功,波形造的不对
3. 你是 ...

你好 我按照1/4 scl周期配置 也不行,请问跟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是不是用修改完的spf,重新产生testbench 来做仿真啊?谢谢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Loop来指定重复次数,避免“上下两个相同的V被合并”的问题。

例如:

还是合并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