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LO中问题求助

楼主(2023-02-03):
大家好,最近在反向TI的tps7a84 LDO芯片,里面的UVLO如下图,是基本结构,但是中间多了一个CE端相连的NPN(图中黑色),不知道有什么用,大家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楼主:
搭了一个类似结构,发现在瞬态时,这个NPN会通,稳定后自然关断了,我猜测是对抗deglitch有帮助

楼主:
不对,好像是做Clamp用的,保证NPN的C最多比E端低0.7V,限制了右边翻转支路的电流

网友A:
集电极对地的寄生PN结的高温漏电补偿

SUSTRATE LEAKAGE COMPENSTAION TECHNIQUE FOR LOW QUIESCENT CURRENT BANDGAP VOLTAG.pdf

网友:
相当于加了一个二极管 构成了肖特基箝位晶体管?降低了开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对地的寄生PN结的高温漏电补偿

谢谢,不过文章中没有具体细讲,只是提了一下。是利用这个管子的反向漏电流来补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文章中没有具体细讲,只是提了一下。是利用这个管子的反向漏电流来补偿吗?
...

可以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