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时钟的话这个电压检测如何实现

楼主(2023-02-03):
电源电压大概在 1.6V和3.6V之间,工作的时候不会变化。现在需要做个电路去实现,当VDD以一定速度下降的时候,下降到0.8VDD的时候,能被检测出来,注意检测阈值不是固定值是变化的,只是比例不变。
芯片内部没有时钟,所以没法用传统的采样来做。。。
大家有好办法吗?

网友A:
没做过这个,提供一下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可以一开始对VDD进行采样保持,然后这个电压跟VDD进行比较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这个,提供一下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可以一开始对VDD进行采样保持,然后这个电压跟VDD进行比较:l ...

关键是这个采样如何实现,内部没有时钟。。。

网友B:
只有这一个电压域吗?如果有其他电压域做起来会很方便。没有其他电压域那就设计一个寄存器,根据不同电源电压配置。比如电源电压为3.6V,可以做个比较器,一端1.0V来自BG;另一端来自电源电阻分压R1/R2=1.88/1,电源电压下降到0.8*VDD=2.88V时比较器翻转。比如电源电压为1.6V,比较器一端1.0V来自BG不变;另一端来自电源电阻分压R1/R2=0.28/1,电源电压下降到0.8*VDD=1.28V时比较器翻转。其他电压点类似。这样通过设置电阻R1的阻值可比较简单实现想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这一个电压域吗?如果有其他电压域做起来会很方便。没有其他电压域那就设计一个寄存器,根据不同电源电 ...

是个思路,一定电压范围内,是可以满足接近0.8*VDD检测阈值的,没别的办法的话是个妥协的解决方法。

网友C:
用一个二极管让VDD给电容充电,在一定掉电速度下,该电容近似保持电压;可以做出一个不太精准的方案;

网友:
或者静态时用一个高阻低电流通路给一个大电容充电,在一定掉电速度下,该电容近似保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二极管让VDD给电容充电,在一定掉电速度下,该电容近似保持电压;可以做出一个不太精准的方案; ...

这个方法试过,就是不太精准,corner下面变化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这一个电压域吗?如果有其他电压域做起来会很方便。没有其他电压域那就设计一个寄存器,根据不同电源电 ...

想问一下 如果有其他电压域的话,可以实现这个电压域下面1.6V~3.6V都是这个比例的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