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阶Bandgap输出电压曲线为什么一定开口向下?

楼主(2023-02-03):
如题,最近在做bandgap仿真,想问下不加二阶补偿得到的bandgap输出一定是开口向下抛物线吗?或者说这个曲线是怎么来的呢?本人做的仿真会出现开口向上的情况。有了解的dalao吗,问题困扰很久了,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是向下,实际的还是可能向上

网友B:
我觉得和工艺有关吧

网友C:
和具体工艺有关吧,没有规定是向下还是向上。理论分析使用的是等效模型,得到开口向下,实际仿真时更复杂的模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向下,实际的还是可能向上

你好,请问这个理论向下是怎么得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和工艺有关吧

你好,能具体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具体工艺有关吧,没有规定是向下还是向上。理论分析使用的是等效模型,得到开口向下,实际仿真时更复杂的 ...

等效模型是怎么得到开口向下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效模型是怎么得到开口向下的呢

拉扎维那个树上有讲,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完全抵消(最高点);最高点之前是正温度系数大,最高点之后是负温度系数大。

网友:
向上向下都有可能,具体是怎么样的曲线与所用BJT器件的VBE的非线性项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扎维那个树上有讲,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完全抵消(最高点);最高点之前是正温度系数大,最高点之后 ...

好的,谢谢!

网友:
delta VBE是正温度系数,几乎是完全线性的,VBE是负温度系数,不完全的线性,带有轻微二阶向下的系数,所以两者抵消后,就会呈现向下的曲线,主因就是VBE的二阶系数导致的。

网友:
这个应该有可能,本身他就是用一个正温度系数补偿负温度系数,两者对温度的倒数之和为0时便是那个顶点。由于非线性,两个系数对温度的导数不是恒定的,因此导致了温度曲线。至于开口向上、向下还是波动的,与您的电路结构有关系吧。

网友:
实际上是和你的双极性晶体管VBE有关,对其求两次导数(对温度)你会发现VBE的温度系数是在变得,导致开口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