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求教一段HSPICE代码

楼主(2023-02-03):
.LSTB mode=single
+ vsource=xi0.viprb0
.PROBE AC LSTB LSTB(DB) LSTB(M) LSTB(P)
.TEMP 25.0
.OPTION
+    ARTION=2
+    INGOLD=2
+    PARHIER=LOCAL
+    PSF=2

我在对一个bandgap进行stb仿真,加入了一个iprobe,请问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这段代码就是说要进行stb仿真,.probe 就是输出,temp是温度,option就是一些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