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电路的温度系数曲线不对

楼主(2023-02-03):
带隙dc扫描

带隙dc扫描

请问各位大佬,我做的一个带隙正确的应该是一个抛物线形状形状的曲线,为什么我的带隙的dc扫描出来结果是这样的,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建议看书

网友:
正温度系数分量高过负温度系数分量,曲线就会呈现上升而不是抛物线型。

如果对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产生的机理、曲线呈现抛物线的原因还不明白,建议去看看书上有关带隙基准的章节。

网友:
你这就是还没调好啊

网友:
带隙的电阻阻值没有给合理,参考拉扎维的带隙章节

网友:
改电阻比例,另外,什么电路需要4V基准

网友:
看样子是随便连连线就仿真的?

楼主:
这个运放单独仿真过了,环路增益有85,相位裕度65,但是带进去带隙电路之后曲线结果图就是不对的,而且运放的管子也不工作了,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