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 ESD设计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3-02-03):
最近在研究芯片级的ESD保护,想请教一下各路大神,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 ESD设计的区别在哪里?或者说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 ESD设计的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大家讨论讨论,学习学习。

网友(2023-04-06):
对于数字电路而言,其特点是电路中的开关只拥有两种状态:开和关。数字电路的工作依赖于二进制数,即只有0和1两种状态。数字电路常常被用于大量的数字信号处理中,如计算机等,能够实现复杂的逻辑运算和信息处理。对于数字电路的ESD设计而言,主要需要考虑如何在数字信号变换的过程中保证对电路的ESD保护,以保证数字信号的可靠传输。因此,在数字电路的ESD设计中,需要考虑如何抑制由于ESD产生的高电压瞬变,以及如何限制电路中的电流波动。

对于模拟电路而言,其特点是信号具有连续值,而非离散的数值。模拟电路通常用于信号处理中,如音频、视频等,能够实现输入和输出信号之间的变换。在模拟电路的ESD设计中,需要考虑如何抑制由于ESD产生的高电压和电流脉冲,以保证电路中的信号传输和处理的准确性。

楼主(2023-07-26):
这几个月也在不断研究和学习,我个人的理解,最大的区别在于ESD的方案和layout floorplan上。
数字芯片的ESD方案可以更好的采用基于电源轨的保护,可以很好的利用power clamp,因此电源走线和clamp的设计尤为重要,floorplan上也会比较规整,IO和内部能很好的隔离。
模拟芯片更多的采用 local clamp的方案,基本都是IO的ESD管自己IO,layout上也比较难区分IO和内部,经常糅在一起。所以对内部低通的寄生通路要格外的小心设计,不然很容易烧到内部。尤其是对GND的负电压模式会多出很多不可预见的寄生通路,导致ESD失效。
个人浅见,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