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mc仿真TC达到几k,tran正常,DC不正常

楼主(2023-02-03):
各位前辈,我这个bandgap在跑PVT时出现一个工艺角的某几个点会出现温度系数几K的情况,debug发现tran波形是正常的,而DC是不正常的,直流工作点也飘了。问了很多人都说是存在简并点,但我调了很久启动电路,还是调不出来。
求助大家,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这也太奇怪了吧,这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启动电路,一般是启动电路参数太临界了,低温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启动电路,一般是启动电路参数太临界了,低温无法启动。

但是tt工艺角的某个点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