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SAVENETLIST

楼主(2023-02-03):
saveNetlist之后 sim.v 里面一些net 的name 和PR里面不一致,但是连接关系是一致的,确认是同一个版本,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跨hier 了吧 ? 不要紧的 。。。

formal 过了的话不要太在意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跨hier 了吧 ? 不要紧的 。。。

formal 过了的话不要太在意这个了。。。

请问跨hier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跨hier 了吧 ? 不要紧的 。。。

formal 过了的话不要太在意这个了。。。

您好,请教下,为什么会不一致?只是保存了一个netlsit,不太理解

网友:
比如 一个netA 从

顶层 连到 A/B/C/u_buf/A
那在innovus 里面的net name 可能就是 netA , 名字而已,别太在意它了,

重要的是formal 过了, lugic ok 。

网友:
可能就是 netA

而 A/B/C/input_A 可能也叫   ne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