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MATLAB中,这段代码添加的原因看不懂,请指教!

楼主(2023-02-04):
1资产

本人在自学MATLAB,看到矩阵的这个例子之后,自己有尝试在软件上跑了一下,但是if语句判断A(i)是否为real之后,下边的句子[]中为什么要在A(i)前加real_array? 这是什么固定格式吗?我明明是单纯对A(i)进行的判断呀?

自己运行的代码

自己运行的代码

书上给的代码

书上给的代码

网友A:
需要加的。表示在原有矩阵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元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的。表示在原有矩阵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元素。

你说的原有矩阵指的是 real_array吗? 可是我把经过判断的A(i)直接赋值给这个矩阵为什么行不通呢?是因为赋的是一个数值而不是一个数组吗?

网友B:
因为你对real_array重新赋值了。比如第一次循环结束,real_array是[2],第二次循环判断6.5是实数后,将[real_array A(i)]也即[2 6.5]赋值给real_array,原先的[2]被覆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对real_array重新赋值了。比如第一次循环结束,real_array是[2],第二次循环判断6.5是实数后,将[rea ...

我明白这个结构了,是每一次满足条件的循环都在前面生成的矩阵后边增加上新判断出来的元素。这是一个矩阵定义的结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的。表示在原有矩阵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元素。

你说的对,我才理解了这个结构原来是定义矩阵,列举元素的结构,每次判断后后边加上了新元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