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仿真问题

楼主(2023-02-04):
本人新手小白,想请教各位大佬平时对于LDO的性能咋仿真的啊?直接用理想信号源嘛?比如看负载响应直接给电流的阶跃?看大负载直接在输出加电流源嘛?有啥比较标准的方法或者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嘛
言归正传,我在输出直接接小电阻得到大的电流,这样可行嘛?仿真图像显示输出电压突然掉了一大截,有大佬能分析大概是啥情况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请问“开关并联”具体是指?大小负载分别用开关控制,错开时间导通嘛?我是用的ipulse给 ...

不用可以用一个额定负载和一个串联了开关的最大负载并联,利用阶跃信号闭合开关来模拟负载突变,在查看输出电压和电流的瞬态波动情况。

楼主:
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哈

网友:
最大负载电流超过功率管能提供的上限。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A:
如果是仿真输出动态响应,可以用开关并联的方式来做瞬态切换,从而可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仿真输出动态响应,可以用开关并联的方式来做瞬态切换,从而可以查看。 ...

好的,谢谢指教,请问“开关并联”具体是指?大小负载分别用开关控制,错开时间导通嘛?我是用的ipulse给电流阶跃比如10us从0上升到10mA看输出掉了多少这种可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可以用一个额定负载和一个串联了开关的最大负载并联,利用阶跃信号闭合开关来模拟负载突变,在查看输 ...

好的,我尝试一下,谢谢指导,另外想请问LDO该如何考虑稳定时间?看瞬态输出何时稳定?可是我单独仿LDO的话,基准和电源电压(最多就是给个上升时间)都是理想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尝试一下,谢谢指导,另外想请问LDO该如何考虑稳定时间?看瞬态输出何时稳定?可是我单独仿LDO的 ...

单纯考虑LDO电路性能的话,理想源是没有问题的。设计要求不同稳定时间也不同,一般为最终动态误差小于多少时所花的时间,比如5%,1%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考虑LDO电路性能的话,理想源是没有问题的。设计要求不同稳定时间也不同,一般为最终动态误差小于多 ...

好的,打扰您这么多时间实在抱歉,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打扰您这么多时间实在抱歉,再次感谢!!!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