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nc mode 如何设置jtage

楼主(2023-02-04):
请教一个问题。 在func mode下如何设置jtage的 那5个端口呢。 TCK  TMD  TRST TDI TDO .是全部拉低为0吗?
因为mbist mode中有些ICG 的端口是通过TDR 来配置成1,disable掉ICG。 func mode下面需要TDR 为0.
那么是不是将jtage那5个port都拉低就好了? 谢谢了

网友A:
input全部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全部拉低

谢谢版大回复 受教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