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耗尽型MOS管用法求助

楼主(2023-02-04):
大家好,下图这个耗尽型PMOS,这种接法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最低代价产生bias电流

网友:
VGS/R型的电流源

网友:
完整电路是什么?

网友:
带温度补偿的偏置电流。

网友:
系统启动电流产生,VGS/R,一般启动电流较小,若用vin/R产生需要很大面积的R,这样性价比最好,但是耗尽型会增加mask,所以具体使用需要看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