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VF LDO和NMOS pass device LDO,哪个更适合用于数字负载?

楼主(2023-02-04):
比如对于PLL、digital loading 等瞬态电流巨大的负载,哪种结构的LDO更适用?(PMOS\NMOS\FVF)?

瞬态响应,PSR、噪声、稳定性等方面来分析

分别对比下各自优劣,或者提供一些对比上述三种结构的参考文档我去看也可以,感谢!

网友A:
如果电源电压裕度够的话,NMOS最好,因为NMOS有自适应调节能力,响应速度快。FVF虽然瞬态特性会好,但是轻载效果较差。如果数字电路静态功耗不大的情况下,NMOS效果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电压裕度够的话,NMOS最好,因为NMOS有自适应调节能力,响应速度快。FVF虽然瞬态特性会好,但是轻 ...

你好  感谢你的回复!

我翻了一些资料,NMOS做pass device 似乎除了Vdrop大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缺点了?

那是否对于不关心Vdrop的电路,NMOS LDO无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感谢你的回复!

我翻了一些资料,NMOS做pass device 似乎除了Vdrop大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缺点了 ...

是的,因为电压域越来越低,所以NMOS不适合,用的PMOS。如果电压域可以用NMOS,效果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因为电压域越来越低,所以NMOS不适合,用的PMOS。如果电压域可以用NMOS,效果是最好的。
...

NMOS\PMOS\FVF    三者的PSR哪种结构占优?

网友:
引用 楼主:
NMOS\PMOS\FVF    三者的PSR哪种结构占优?

PMOS的PSRR好于NMOS。FVF的PSRR没有什么提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