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使用过程莫名其妙崩溃

楼主(2023-02-04):
崩溃现象:
child process exited abnoumally
innovus 5 > Innovus terminated y internal (SEGV) error/signal...
***Stack trace:***
/..../bin/64bit/innovus[0x12f9ffe5]
/..../bin/64bit/innovus[syStackTrace+0xa5][0x12fa0456]
/..../bin/64bit/innovus[0x4aa5ef3]
/lib64/libpthread.so.0
.....

崩溃时间:
目前看起来随机,有在执行的命令中间,也有什么 都不做突然就抽风

系统:centos 7
版本: innovus 18.1,19.1,20.1
其中15.1比较稳定 ,但是很多命令不支持

软件来源:本论坛
license:1path.sh v0.3

纯粹自学中,工具也不熟悉,后端也不熟悉,请各位大佬指导

楼主:
补充一下信息:
用innovus -no_gui启动,然后不做任何操作,过一段时间就会出错退出,出错log相同:
Innovus terminated by internal (SEGV)error/signal ...

网友A:
换centos 6.9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centos 6.9试试 ~~~

看起来真的和linux系统有一定相关性,我把安装好的包放到另外一个centos7.9的系统里面,启动innovus后没有出现随机崩溃,但是还没有运行脚本。

网友:
是的。。。innovus 对安装好的包依赖性很大 ~~~

网友B(2023-09-22):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分享下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4-03-27):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分享下解决方法吗

换了台linux服务器就好了。

网友C(2024-06-06):
引用 楼主:
换了台linux服务器就好了。

你好,我在跑CTS时崩了,请问你换了linux服务器,是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与操作系统用关吗?innovus用的是那个版本?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在跑CTS时崩了,请问你换了linux服务器,是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与操作系统用关吗?innovus用的是 ...

是啥报错?是不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啥报错?是不是license的问题。

不是license的问题,重新改了约束条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在跑CTS时崩了,请问你换了linux服务器,是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与操作系统用关吗?innovus用的是 ...

目前用的事centos 6.10.

但是不一定和这个版本关系那么紧密,也有可能是原来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安装的问题,其他的工具也有奇奇怪怪的问题。限制能用了也懒得折腾。

网友E:
跟系统关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系统关系很大?

linux下的工具都这样,一堆依赖库,盲猜是某个so的版本不一致。

网友(2025-01-03):
引用 网友C:
不是license的问题,重新改了约束条件就可以。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今天在跑optdesign的时候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