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IC,主要就是前端、后端、和验证吗?

楼主(2023-02-05):
SoC和常规的数字IC设计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3-04-06):
数字IC(集成电路)设计通常包括前端设计、后端设计和验证。前端设计主要是从系统级别规划和设计数字电路的功能和架构,包括高级合成、RTL设计和IP核的编写。后端设计是指将前端设计中的RTL代码转化成物理布局,并在半导体工艺后完成片上系统设计,包括布局布线和异步时钟设计等。验证设计是确保设计符合规格书所定义的测试用例,并且确保其核心功能的正确性。

SoC(片上系统)与传统数字IC设计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SoC设计结合了建立在单个片上的多个IP块,并包括了与处理器相连的总线系统。这些IP块可以是数字电路方案、模数转换器、调制解调器、通信接口、存储单元、数据库、微处理器等等。一般来说,SoC比传统数字IC具有更多的功能和设计复杂性。

因此,SoC的设计流程需要更多的分类和协调,并且需要更高级的仿真及验证技术来确保设计的正确性、稳定性和高质量。传统数字IC设计则更多地集中于功能设计和验证,通常这样的设计不涉及到与其他设备和系统之间的更广泛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