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负载调整率问题

楼主(2023-02-05):
搜索了各种LDO原理都是这么说的:重载情况下,负载调整率差,是因为LDO环路增益变小了。而且一般公式给的反馈电阻网络*误差放大器增益*功率管跨导的积的倒数,只到乘上功率管跨导,不乘输出电阻,因为看的是负载电流的变化引起的输出变化。但是具体是哪里变小了,输入定的情况下,随着负载电流增大,功率管VGS VDS都是往大处走的,功率管的跨导应该是增大的。而且仿真也确实是这样,并且误差放大器我用的理想的,但最后确实重载情况的负载调整率更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可以将负载变差这个问题描述的更加具体,理论和实践对不上最好是提供量化数据,这样才方便大家帮你分析。电路图也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负载变差这个问题描述的更加具体,理论和实践对不上最好是提供量化数据,这样才方便大家帮你分析。电 ...

倒也不是具体电路分析,就是最简单典型的LDO结构,甚至仿真就用一个MOS管,一个负载,然后一个VCVS。就是不太想的明白为什么都是说功率管gm变小,导致的负载调整率变差,仿真读gm随着重载是变大的啊。

网友:
稳态、轻载、重载电流分别是多少?

网友:
LDO的op有个输出范围,重负载情况下op的输出应该是max@NFET,min@PFET,无论哪种情况,OP的两个支路的电流差值,都是最大值。此时OP的输入对管VDS变化使得该输入对管,要么处在线性区边缘,要么离kink翘尾巴那里越近,此时环路增益应该相对比较小。

对于Power管,应该也是这么分析,除非管子W取得很大,不然管子应该也是这么分析吧,算一下Vgs/Ids的偏微分,应该变小的吧。

讲得不对,欢迎拍砖。

网友:
功率管VGS VDS都是往大处走的: this is not accurate

网友:
公式写出来就知道了。gm是Iload开方,而 rds是1/Iload,增益就是Iload开方分之一,负载越大,增益越小。

网友:
第二级增益是gm*ro。重载时ro减小很严重,增益减小。gm增大不如ro减小的增益效果明显。

网友:
可能是输出负载大了导致输出级增益变小,从而使环路增益减小。你可以查看一下输出级增益是否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