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很简单的逻辑,Vivado simulator和Modelsim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3-02-05):
Vivado版本是2019.2,Modelsim是10.4版本。实际上板测试结果和Modelsim的仿真结果一致。
-----------------------------------------------------------------------------------
// test.v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test(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veri_en,

    output      reg[127:0]  shift,
    output      reg[15:0]   circnt,
    output               veri_valid
);

localparam CIRTIMES = 16'H20;

always@ (posedge clk, posedge rst)
if(rst)begin
    circnt = 16'H0000;
end else begin
    if((circnt< (16'H8000+CIRTIMES))&veri_en)
        circnt = circnt+16'H0001;
    else
        circnt = circnt;
end

assign veri_valid = (circnt == (16'H8000+CIRTIMES));

//reg [127:0]  shift;
integer j;
always@ (posedge clk, posedge rst)
if(rst)begin
    shift <= 128'H0;
end else begin
    if(circnt[15]&(~veri_valid))begin
        shift = {shift[126:0],shift[127]};
    end
    else if (~circnt[15]) begin
        shift <= 128'HA4CC62E3D638AB6339633ADB7E354633;
    end else begin
        shift <= shift;
    end
end

endmodule
-----------------------------------------------------------------------------------
// test_tb.v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test_tb();

    reg            clk;
    reg            rst;
    reg            veri_en;

    wire      [127:0]  shift;
    wire      [15:0]   circnt;
    wire               veri_valid;

    always #7.3 clk <= ~clk;
    initial begin
        #0    clk <= 0;
        #0    rst <= 1;
        #0    veri_en <= 0;

        #1000 rst <= 0;

        #120  veri_en <= 1;
    end

    test u_test(
                .clk         ( clk  ),
                .rst         ( rst       ),
                .veri_en     ( veri_en     ),

                .circnt      ( circnt      ),
                .shift       ( shift       ),

                .veri_valid  ( veri_valid  )
        );

endmodule
-----------------------------------------------------------------------------------
仿真结果得到的最终shift值不一致。Vivado仿真多进行了一次移位。下图是Vivado仿真的结果,在circnt=0x8000时进行了第一次移位,
Modelsim在在circnt=0x8001时进行第一次移位。就是这个位置不一致导致结果不一致。
这么简单的逻辑仿真软件应该不会出错。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好像有一个时序电路里用阻塞赋值了
shift = {shift[126:0],shift[1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一个时序电路里用阻塞赋值了
shift = {shift[126:0],shift[127]}

多谢提醒。shift和上面的circnt都写成阻塞赋值了。改正后测试就正常了。为了查找原因折腾了一晚上。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