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WELL电阻under STI的制造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3-02-05):
我有一个问题不懂,芯片制造先做STI,难道nwell resistor under STI是在STI制作的之前,在有这个电阻的位置先进行nwell注入?然后再经行STI的制作?

网友(2023-11-22):
先做阱吧 再有源区

网友A:
早期可能会有阱做在AA之前的做法,但是那个会需要zero层,目前除了BCD制程很少特意加zero了,所以基本都是先AA再做阱。N阱打的峰值深度0.6um是有的,STI深度再深一般超不过0.5um,是能打过去的。NWAA电阻一般400~500ohm, NWSTI 900~1000ohm,如果打不过去,仅仅靠NW的横向扩散,NWSTI的电阻得好几千吧

网友(2024-02-23):
5#讲的对,NWSTI Rs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STI深度的变化。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A:
早期可能会有阱做在AA之前的做法,但是那个会需要zero层,目前除了BCD制程很少特意加zero了,所以基本都是 ...

NWELL电阻under STI和NWELL电阻under AA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