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问一下刚毕业,ic小白是选择IP还是SOC ?

楼主(2023-02-05):
前辈们给一点建议

网友:
做IP, soc 不熟悉ip, 基本上也就是搭积木连线 ~~~

网友A(2023-03-21):
建议从IP做起  当你掌握了足够多的IP的时候
看系统才会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从IP做起  当你掌握了足够多的IP的时候
看系统才会更清楚

谢谢 这句话瞬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