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tenna.run.deck 增加没有违例rule的输出文件

楼主(2023-02-05):
各位前辈好, 请问Antenna.run.deck中,怎样让没有violation的rule, 同样把gate area 这样的信息 输出到RDB文件中呢 ?在哪里调设置呢。ps:因为需要用到没有违例的rule里的信息,请求帮助呀

网友A:
怎样让没有violation的rule, 同样把gate area 这样的信息 输出到RDB文件中呢 ?
===
把antenna 的 check阈值减小就行了 ~~~

不过这么多,看起来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让没有violation的rule, 同样把gate area 这样的信息 输出到RDB文件中呢 ?
===
把antenna 的 check阈 ...

请问,比如我只想对一条没有violation 的rule,让它显示gate area, metal area, 有没有什么定义开关项可以调呢?现在还看不懂svrf语法

网友:
只想对一条没有violation 的rule,让它显示gate area, metal area, 有没有什么定义开关项可以调呢?
===

目的是啥 ?以前修过antenna吗?怎么修的 ?

楼主:
目的是为了插diode的计算,因为当前违例的rule 计算公式 是不插diode的情况,而插diode的rule的参数没有给出。

网友A:
那就插呗,一个不够放两个 ~~~ 三四个都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插呗,一个不够放两个 ~~~ 三四个都有可能的。。。

是的,打算先插一个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