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PR阶段为什么先做powerplan再做placement?能不能反过来?

楼主(2023-02-05):
为什么不先Placement,再做powerplan? 都摆好再布电源线不行吗?这会涉及到什么影响?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
当然可以,可以根据placement 结果来安排powerplan ~~~

网友A:
先做place 再打power,会有非常多的D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做place 再打power,会有非常多的DRC

打好power 再把powerplan 吐到 flooplan ~~~  估计只能这样。。。

网友B:
try run可以先不打power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place 再打power,会有非常多的DRC

为什么这样会产生很多DR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y run可以先不打power

加了

网友:
为什么这样会产生很多DRC呢?
===
不绕线的话还好,绕线了的话signal 已经占用了随机的track, pg 不太好弄了。

网友:
place的congestion有点影响吧

网友:
cell 内部的metal 和pg 的drc 吧

网友:
我的理解是marco这些ip需要特殊的powernetwork,需要ip有固定位置才可以去打出power,所以power要在marco和placement之前

网友C:
place是congestion driven,不打PG相当于所有routing resource开放给signal routing使用,过于乐观,会影响placer的判断(congestion & timing)。
有时候stdcell的pin会与PG结构存在drc,先打PG,摆放stdcell时可以避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ace是congestion driven,不打PG相当于所有routing resource开放给signal routing使用,过于乐观,会影响 ...

想和您确认下,
place到底是congestion driven还是timing driven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和您确认下,
place到底是congestion driven还是timing driven的?

一般两个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两个都有

应该有一个占据主导吧...

网友:
可以反过来,只要你可以做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ace是congestion driven,不打PG相当于所有routing resource开放给signal routing使用,过于乐观,会影响 ...

十分谢谢!

网友(2023-03-20):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一个占据主导吧...

根据不同的设计由设计人员自己设定,如果时序不紧张但是floorplan形状不利于布线就设置congestion effort为high,timing driven为medium或low,同理时序紧张但floorlan形状优化或布线资源多就需要设置timing driven 为high,congesion effort为low或med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