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验证中,外购ip替换掉mem、时钟门控等怎么完备性检查项应该做哪些

楼主(2023-02-06):
针对外购ip 开发添加/修改的部分(替换的mem/时钟门控等),验证除了看代码/toggle 覆盖率,还需要做那些检查项

网友:
替换门控时钟也可以做sequential equivalence的形式验证,不过如果替换的不多的话,还是人为的review并加些assertion吧。

网友:
regression得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