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高压MOS管D端METAL1是否能加宽的问题

楼主(2023-02-06):
Hi:大神们

一般工艺厂家调用出来的高压MOS器件 S或者D端的METAL1宽度都非常小,如果我要过大电流的话,
这个金属能否自己加宽,我记得东部工艺加宽会报错,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图是世界先进工艺

楼主:
补发图片

网友A:
东部的加宽会报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部的加宽会报什么错?

就是d端的金属到s端的金属间距是2.5  如果你加宽d端的宽度就会报space小于2.5.言外之意不让你加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d端的金属到s端的金属间距是2.5  如果你加宽d端的宽度就会报space小于2.5.言外之意不让你加宽 ...

那为啥不往另一侧加宽?

网友:
用宽的M1的上层铝线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啥不往另一侧加宽?

高压Mos 都是成双出现的,D在中间,两边都是s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Mos 都是成双出现的,D在中间,两边都是s

不清楚,这样都算两finger了,没有单finger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