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的buffer到底是啥?

楼主(2023-02-06):
作用呀,使用情况之类的,总之做一个全方位的介绍吧。

网友:
增大驱动能力、隔离、

网友A:
buffer还是 buffer 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ffer还是 buffer circuit

都不了解,烦请您解释解释

网友:
buffer就缓存器赛,延迟不反向。一个反相器就反相器,两个反相器就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