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

楼主(2023-02-06):
这个振荡器为什么在L,H处产生振荡的时钟信号,在A点是稳定的,对于这里不太理解

网友A:
这个主要是通过比较器后产生两个相反的电平去控制电容充放电,产生时钟信号。看起来pvt偏差很大,用于精度不高的场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通过比较器后产生两个相反的电平去控制电容充放电,产生时钟信号。看起来pvt偏差很大,用于精度 ...

H连在一起,L连在一起,A是比较器的负输入端,在正输入端已经是振荡了,所以就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