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器件参数问题

楼主(2023-02-06):
最近刚用上xfab的xs018,仿真了一个mos管出现下面的问题,然后我把这些参数改成任一非零数就没问题了。但是想问问大家这些参数有什么意义没有,乱调会不会有影响?(最后仿真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你要找找看user manual或者design maunual看看这几个参数代表什么,我使用XFAB也有类似全局的变量需要添加到ADEL中,或者.cdsinit做好设置,我的那几个变量代表sub电阻,waferback电压以及sub横向寄生开关,这些参数都是有意义的,不要瞎设置

网友:
简单来说,对于每种工艺其参数都限定在一个范围,比如.18工艺中L有其下限180nm,其他参数应该也是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