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LASS AB 跨导环定量计算

楼主(2023-02-06):
前段时间正好做了个class ab,因为时间充裕研究的比较深,附件中用树村方法分析了跨导环的作用,解释了为什么共模输入变化时跨导环电流几乎不变,跨导环如何确定输出静态电流,根据具体尺寸做了定量计算,希望对大家的设计有帮助。

网友:
分析的挺好

网友A:
有个地方不对吧,为什么增益级的电流是90u?输入管60u 浮动电流源2个30 u 60u 算下来应该是120u 但是你增益级电流镜只给90u,不满足电流的恒等

楼主(2023-03-08):
引用 网友A:
有个地方不对吧,为什么增益级的电流是90u?输入管60u 浮动电流源2个30 u 60u 算下来应该是120u 但是你增益 ...

以输入共模电压正好让四个输入管平分120u电流进行计算,60+120/4=90u,后面也证明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设计电流,A=B时X+Y最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输入共模电压正好让四个输入管平分120u电流进行计算,60+120/4=90u,后面也证明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设 ...

不对啊,你输入对p和n不是各分120u吗。那输入对总的电流是240u吧,要是按照你这样算,就是你的输入管每一个分30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你输入对p和n不是各分120u吗。那输入对总的电流是240u吧,要是按照你这样算,就是你的输入管每一 ...

大佬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想和你仔细探讨下这个地方,可能是我没理解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想和你仔细探讨下这个地方,可能是我没理解正确
...

看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