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W

楼主(2023-02-06):
问下大家,high voltage P-well和self-align P-well有啥区别吗,现在遇到一个工艺在版图中high voltage P-well会有PW层次显示,但是self-align P-well没有显示,各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self-align P-wel是制版NW取反,high voltage P-well会有PW层次,不是直接取反,会加入其他逻辑运算,而且通常self-align P-well是低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lf-align P-wel是制版NW取反,high voltage P-well会有PW层次,不是直接取反,会加入其他逻辑运算,而且 ...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