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问题

楼主(2023-02-06):
v2lvs显示这个,生成的spi文件也有相对于得注释,但是lvs也过了,这种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没咋影响,

网友A:
global吧 ~~~ 这个还是去掉比较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bal吧 ~~~ 这个还是去掉比较好 ~~~

怎么去掉阿?就是不清楚,看都有vdd vss这些阿

网友:
1. 把所有cdl 都copy 到一个dir
2. grep global 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