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么把两个module level的uvm环境合并成一个chip level的环境?

楼主(2023-02-06):
如题所示,想问一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除了建一个大的env把两个小的env包起来,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我查到一个是这样的https://www.sohu.com/a/299963627_781333

网友A(2023-04-18):
取决于用途,举两个例子
  • 如果一个soc的test,一个ip的test,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纯粹和固定,我想完成IP的case在SOC上的porting,那么双顶层结构是较好的解决方案。
  • 如果两个小模块集成为一个大模块,且两者有很复杂的调度,交互关系,那么wrap env,重写vseq的方案可能较好
  • 需求促生方案,DUT的本身特性和测试需求决定了哪种方案最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用途,举两个例子
  • 如果一个soc的test,一个ip的test,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纯粹和固定,我想完成IP ...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