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Verdi启动等待时间过长

楼主(2023-02-06):
需要等待10s,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license的配置问题,把网络关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的配置问题,把网络关闭试试

请问把网络关了就是修改license 配置, 还是说这是两步? 我关过网络又提升,但是还是比较长

楼主:
看看大神们的意见

网友:
1. 如果许可证的“节点锁定”版本具有较大的功能列表,则检查需要很长时间。
仅使用您需要的功能编辑节点锁定版本的许可证文件。

2.“浮动”版本的许可服务在结帐时间上几乎没有延迟,但是守护进程和应用程序与供应商报告用户IP地址和使用的功能副本数量的通信存在问题,因此封闭网络被使用。做。 换句话说,就是指一种阻止访问外部互联网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基础网络,这就非常不方便,所以只在VPN网络内部配置网络,在路由器上配置VPN的同时屏蔽互联网,这样无法访问外部互联网。

我更喜欢 2 out of 1. 和 2.

网友:
设置 SNPSLMD_LICENSE_FILE,这样会快很多,如果是找license的原因

网友(2024-02-01):
我碰到过类似的现象,当时查到的是linux网络配置的问题。/etc/hosts的配置要修改一下,具体怎么改的忘了。 网上搜一下,关键字好像有order、 bind

网友B:
7楼正解,你应该修改过hostname,而在/etc/hosts里没有配置IP和机器名的映射关系,你在/etc/hosts文件的每行末加上你的hostname就行了

网友(2024-12-22):
大佬,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5-02):
引用 网友B:
7楼正解,你应该修改过hostname,而在/etc/hosts里没有配置IP和机器名的映射关系,你在/etc/hosts文件的每 ...

是的,这个方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