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佬们关于Hierarchical Flow的详细流程

楼主(2023-02-06):
请教大佬们关于Hierarchical Flow的详细流程,越细越好,最好是有好的资料

网友A:
木有现成的flow ,都是要自己一点点摸索的 ~~~

先做两三个block,然后做top。两三个芯片之后就有一套心得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现成的flow ,都是要自己一点点摸索的 ~~~

先做两三个block,然后做top。两三个芯片之后就有一套心得 ...

大佬,又是你。

最近参与的项目要用这种flow,想了解一下,找到的一些资料也看得不是很明白。这样的话只能慢慢摸着走了

网友A:
只能慢慢摸着走了
===
这样才有价值的体现。
找几本书吃几个脚本,就能替代manager来弄flow,搞顶层切block,出gds,搞定PPA ~~~
这钱也太容易挣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慢慢摸着走了
===
这样才有价值的体现。

受教了

网友:
各公司flow ,都不太一样, 各有各的风格特色。

可以参考一把, 搭自己的一套flow ,用起来是最舒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