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数据解串

楼主(2023-02-07):
各位好。如图1,2是sensor的输入与输出时序图。
现在希望在FPGA中,用sensor输出的 LVDS随路时钟 data_ck(300M) 下降沿采样 1bitLVDS数据SDO ,并转换为100M下的12bit并行数据(1 pixel=12bit)。
问题是 data_ck 是个门控时钟,只在数据有效时振荡,其余时间拉低。
而CP是由板上晶振发给sensor的,不输入FPGA。
FPGA自己PLL生成的时钟来采样没办法保证同源,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多谢各位!!!

网友:
数据存取这里可以用300m时钟存储,100m异步时钟读取的异步fifo实现,sp信号或者满空标志用作读取时机的判定。
但是有两个可能存在的问题:
1.使用不连续的时钟可能会导致逻辑异常
2.300m时钟的数据采样可能有问题,需要调整

网友A:
你用data_ck去采SDO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data_ck去采SDO不行吗?

可以啊,而且希望这样。
但是1024个pixel之后data_ck没有了,怎么把采到的数据拿出来呢?
只知道data_ck的频率,不知道相位……如果用FPGA自己产生的时钟拿会有时序问题吗?

纯小白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而且希望这样。
但是1024个pixel之后data_ck没有了,怎么把采到的数据拿出来呢?
只知道data_ck的 ...

画个时序图就看出来了,data_ck是SDO的时钟,你用别的时钟去采集SDO必然是会有问题的,每8个data_ck会将SDO转换为一个8bit的数据,这时候在做CDC将数据用别的时钟打出来就行。

网友:
data_ck采sdo。FPGA内部时钟采SP,把数据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