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s被其他进程锁住,无法virtuoso

楼主(2023-02-07):
各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把目录下的CDS.log.*删掉。。最多开9个。。你已经超了

网友B:
在vo启动目录,看看是不是有很多锁文件,删了就行,同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目录下的CDS.log.*删掉。。最多开9个。。你已经超了

删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vo启动目录,看看是不是有很多锁文件,删了就行,同二楼

删不掉啊,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不掉啊,怎么办

怎么会删不掉啊,直接去那个目录用命令不能删吗?

网友:
虚拟机吗?有root账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