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各种前端要求怎么设?

楼主(2023-02-07):
请教大家,前端提出以下要求,在ICC中应该怎么设?

1.让几个输出端口之间balance使得尽量对齐,并尽量少加buf。
2.让几个输入端口在数字内部的走线尽量一致。
3.让输出的clk端口和与之相关的输出data端口之间delay尽量小。

另外大家有遇到其他的前端要求吗?

网友:
inout 的 delay 确实不好设,先跑一把pr,再根据pr 结果优化。

这些需求,基本上是bus skew 问题, 可以把相关寄存器都放到port 附近,后面有问题好调整。

网友:
设置bound指定BUF区域靠近输出PORT,然后再设置input或者output delay,让其约束保持一致,跑出PR之后还是觉得不行,可以手动调整

楼主:
好的,感谢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