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衬底驱动输入比较器

楼主(2023-02-07):
求助,小白想做一个衬底驱动输入的低压比较器

第一级为动态预放大器,第二级是锁存电路。当比较器的电平为低时,比较器复位,当比较器的电平为高时,为再生阶段,NM1导通,SN与SP放电,当放电快的一端的电压接近第二级输入管的阈值电压时,对应的晶体管会先导通,第二级开始放大再生,当第二级的输出节点升高到阈值电压之后,开始进行正反馈。比较器输出一端电压上拉至VDD,另一端下拉至GND,完成再生阶段。
该比较器了可以在0.8V电源电压下实现功能,所以在0.5V下想改成衬底输入,降低阈值,,目前的输入是栅极,如果改成衬底输入的话,请问那两个MOS管的栅极应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2025-04-08):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输入管改成native nmos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