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求助动态比较器噪声分析

楼主(2023-02-07):
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动态比较器在仿真tran noise的时候,误码率为16%时的输入电压就是噪声的1sigma?

网友A:
稍微了解过一段时间的动态比较器,回复不见得对,经供参考
这个16%的前提在于,假设动态比较器的offset为0。动态比较器的噪声等效到输入端呈现一个正太分布的形式,正太分布的均值为offset(0),如果不人为给offset,我们认为该动态比较器仿真出来的误码率为50%,当认为给一个offset让其误码率达到16%时,就正太分布图像而言,相当于对图像平移了一个sigma的值。此时人为给的offset的值在数值上就等于输入噪声的1-sigma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了解过一段时间的动态比较器,回复不见得对,经供参考
这个16%的前提在于,假设动态比较器的offset为0 ...

感谢回复。
我的理解是,输入端short的时候(只接共模),不管噪声电压是多少,比较器输出为“1” or "0" 的概率分别是50%

如果人为给入一个输入差值,此时比较器输出“1”或“0”的概率就和给入的这个差值有很大关系了。
假如输入电压为2mV,比较器的噪声很小,只有0.1,那么比较器输出为“1”的概率会很高,如果比较器的噪声达到1mV,那么比较器输出为“1”的概率可预见性得会小很多。
所以,通过扫描输入电压值,比较器输出的正确率达到50%+68%/2=84%(误码率16%)左右的时候,刚好就对应比较器噪声的1sigma。

网友:
大抵是这样的。
论坛搜一下一个关于动态比较器的视频还是不错的,叫:Dynamic Comparator Noise and Metastability Simulation Techniques。关于动态比较器的仿真方式及仿真原理讲的蛮清楚的,可以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