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智慧农机 上面的如何选择好用的保护产品安全呢?

楼主(2023-02-07):
智慧农机 上面的如何选择好用的保护产品安全呢?

网友:
那是什么?怎么保护的

网友:
一般防dao版肯定针对自身程序保护,以前用过国外的认证机制的方案,不过朋友说认证有缺陷

网友:
明白了 还有其它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运行程序?那安全上和mcu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可大了,一般安全芯片内部都是有加密机制的,比如存储的数据都是加密保存,然后本身也没有在线调试那么多方法,就是烧录和调用,这种朴素的方式

网友:
感觉这种挺好的

楼主:
那如何保证线路上的安全呢,比如模拟怎么办

网友:
要保证芯片内部程序得有一定复杂度,否则被猜到也不行

网友:
对对对,现在的加密芯片内部都有很多函数可调用,随机数、id、标准算法啥的,综合处理可做的就多了

网友:
分散保护,肯定比单一保护强的,LKT4110U是国内的吗

网友:
防dao版保护,目前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一不注意多年研发成果就拱手于人了

网友:
是啊,有幸看到这个,保存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