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k tooling多层M和via

楼主(2023-02-07):
mask tooling 中除M1外,其余M和VIA均有两层,且via的运算公式不同,求解

网友A:
猜测是pdk的option,选择的metal厚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pdk的option,选择的metal厚度不一样

好的,谢谢!我也这样认为。后期确定之后我再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pdk的option,选择的metal厚度不一样

你好,正如你猜测的一样,是厚度不同的同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