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和 boundary scan

楼主(2023-02-07):
请教一个问题, 做mbist 是否必须插入boundary scan cell 。一直不太搞的明白mbist和boundary scan的关系 。谢谢了

网友A:
这两个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是chip级的,都会用到TAP来访问。可以实现TAP+MBIST或者TAP+BSC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是chip级的,都会用到TAP来访问。可以实现TAP+MBIST或者TAP+BSCAN ...

明白了   谢谢了 受教

网友B:
MBIST需要复用IO作为JTAG的通道来控制MBSIT Ctrl,。
BSCAN是用于测试所有IO电气功能是否正常,通常也是需要复用IO作为JTAG通道控制BSCAN CTRL。
MBSIT Ctrl和BSCAN ctrl一般是工具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IST需要复用IO作为JTAG的通道来控制MBSIT Ctrl,。
BSCAN是用于测试所有IO电气功能是否正常,通常也是需 ...

感谢回复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