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中placement之后如何将所有的macro位置信息导出?

楼主(2023-02-07):
innovus中placement之后如何将所有的macro位置信息导出到txt或其他文件里?

网友A:
select_obj [dbget top.insts.cell.subclass block -p2]
wirteFPlanScript -selected -filename macro.tc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lect_obj [dbget top.insts.cell.subclass block -p2]
wirteFPlanScript -selected -filename macro.tcl
...

谢谢帮助,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两句指令吗?

小白有点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两句指令吗?

小白有点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我也没有用过,第一句就是选中属性为block的obj,第二句就大概写出的吧。